静电可以损坏稳压管或者是二极管吗

楼主(2013-02-1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能——不过还不知道这个静电的能量!

楼主:
还有就是稳压管反向的直流阻抗多大,是自身的稳压值除以流过自身的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稳压管反向的直流阻抗多大,是自身的稳压值除以流过自身的电流吗 ...

网友B:
我的理解最多可恢复击穿,又可恢复正常工作。
静电携带的能量不足以损坏稳压管或二极管。

网友C:
应该是不能够损坏的。
稳压管,正向导通,反向稳压。都有电荷释放回路。

网友D:
这个要看器件能耐受的雪崩能量,以及测试的能量等级. 1N4007以2000V机械模型测试, 损坏率大于1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器件能耐受的雪崩能量,以及测试的能量等级. 1N4007以2000V机械模型测试, 损坏率大于10% ...

这个数据是哪家给出的?

网友F:
关键看你的静电的等级和器件的耐受程度。有些对静电敏感的直接会损坏,但是有些则没问题;最可怕的是器件存在软损坏,小负载是没问题,大负载工作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数据是哪家给出的?

厂家不会给你这些数据, 要自已测试统计. 不指明品牌, 就是国内普通的啦, 我用的是长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厂家不会给你这些数据, 要自已测试统计. 不指明品牌, 就是国内普通的啦, 我用的是长电 ...

呵呵  多谢蚂蚁!

小功率等级的二极管估计相对容易静电损坏吧。。。

网友D:
小功率的相对容易些, 但厂家和类型的区别就十分明显了.
正口进口1N4007, 用200P电容充到10KV都没问题,
另外, 40V的1N5819竟然不比1N4007差:lol
而且跟点触面触关系不大, 毕竟热点形成时间极短, 100nS级别, 放电通道又十分的小, 热根本传不出来, 击穿的二极管, 正反向电压都差不多, 而且是阻性, 非线性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