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压电源

楼主(2013-02-16):
稳压电源

网友A:
自己找到合适的芯片   选择好芯片  基本就OK    不知道你的输入电压为多少   推荐LM317   或者78XX系列   按照手册上的推荐电路来  问题不大  呵呵

楼主:
:funk:图片有要求的,输入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到合适的芯片   选择好芯片  基本就OK    不知道你的输入电压为多少   推荐LM317   或者78XX系列    ...

我是新手,我自己画的图不符合要求,所以请教一下大神们

网友B:
tl431加NPN功率管就能实现
Tl431的pdf上就有典型电路。
220v输入可以用个变压器降压。
论坛里大家可以帮你,但不会替你完成。
如果楼主非要具体的电路图,按照你的要求完成,看你能出多少钱?钱多的话估计有人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加NPN功率管就能实现
Tl431的pdf上就有典型电路。
220v输入可以用个变压器降压。

帮我看看图片中的图
请解析一下,输出为什么得不到要求的结果
我是新手,O(∩_∩)O谢谢你!

网友A:
整流出来是多少V   先测试一下  然后   Q2的作用是什么   呵呵   自己再仔细推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出来是多少V   先测试一下  然后   Q2的作用是什么   呵呵   自己再仔细推敲一下 ...

整流的结果就是6#,Q2的作用不是保护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流的结果就是6#,Q2的作用不是保护作用吗?

那就分析一下Q2怎样实现过流保护。
提示一下:Q2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分析一下Q2怎样实现过流保护。
提示一下:Q2反了

Q2改正了,不过还是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Q2具体怎样工作,我真的不懂,因为这个图我是按网上的图画的;所以希望大神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C:
你可以这么理解,R1上电流超过约0.5A时,Q2导通,把Q1的be节电压钳于0.7以下,使Q1强制关断,电流又变小。。。Q1又通。。。。
实际上这是一个线性变化的瞬态的过程,实际是稳定于一定值下的,你可以算一下。

R2偏小,需调整
R1偏大,需调整
检查R3和R5的分压比是否合适,需计算
U2A输出需加一个合适电阻,需根据电压电流和Q1 Q2的参数计算确定

个人意见,您试一下吧~!

网友D:
Q1是驱动,Q2是限流。开始调试时,先不要焊接上Q2。调通Q1后,再焊接上Q2。

网友E:
Viper22A+817+TL431 组成的开关电源恒压电路,满足你所需的设计要求;而且成本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per22A+817+TL431 组成的开关电源恒压电路,满足你所需的设计要求;而且成本不高! ...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要求是做线性电源,不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这么理解,R1上电流超过约0.5A时,Q2导通,把Q1的be节电压钳于0.7以下,使Q1强制关断,电流又变小。 ...

帮我看看这个,我还没有接负载的时候,输出可以得到要求,接入负载就不行了
为什么啊?

网友F:
个人意见,从您给的图纸上看不出输出是从何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意见,从您给的图纸上看不出输出是从何处来的。

是还没有接入负载R1得到的

网友B:
R2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太小了

R2的计算不是等于:(Uo-Uz)/Iz吗?

网友G:
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LM317加散热器,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LM317加散热器,最省事。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这是我的作业来的,要求不能用现成的稳压集成电路或稳压模块

网友H:
从苐二张图说一下;变压器次级是多少伏交流电压?功率是多少?另外;R2阻值太小!应在500欧左右;Q1应用复合管;道理是——为了达到1A的电流、倍数不高时,只能减小阻,但它又是431的负载电阻,会烧坏管子或不必要功耗!R5、R3组成的分压器计祘正确吗?你可以将阻值1K的电位器替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我还没有接负载的时候,输出可以得到要求,接入负载就不行了
为什么啊?
...

唉,这孩子,怎么说你呢?看来是确实是新手。
正好有时间,咱从前往后,缕一缕吧~!
变压器变比多少的?变压器功率是不是要算一算?
整流后电压多少V?整流管的功率是不是要算一算?
再看电容,两个电容并啥意思?而且2200uF的还不是电解?电容的耐压是不是要算一算啊?
再看调整管。。。为啥各位网友,一个劲问你整流出来多少V呢?因为它影响很多东西。刚才这不,电容耐压受它影响吧?还影响调整管、R2的取值啊。再说调整管吧~!
你这调整管也太吝啬啦,BC847才多大功率点管,你用脚趾头想想能行吗?至少也得是中功率管吧,你用的multisim里的TIP41就合适,真要做起实物来,如果你的整流电压高,那还得猛加散热片啊。这就涉及到散热设计了,你不还得算算功耗、算算热阻,根据功耗、热阻算算散热器?
TIP41的β也就几十,你想想1A时,调整管的基极电流不就几十mA?这个电流流过R2,造成了TL431的阴极电压下降,严重影响TL431的稳压效果。所以Q1前面还要加个8050/9014之类的信号管,形成达林顿结构,这样达林顿的基极电流就减小到了零点几mA以下。对TL431就几乎没什么影响了。
再看TL431的设计,TL431要想稳压至少得有1mA电流流过K极A极,上面说了,达林顿的基极电流最大也就零点几mA,那么我们把TL431的电流设定在零点几毫安的5倍以上,就不会影响他了,我们设计5mA合适吗?还得看TL431的功耗,TL431的K极对地电压=Vout+1.4V = 7.6V,功耗不会超过80mW,你仔细看看TL431的手册,这个功耗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说5mA还是比较合适的值。
有了R2上电流值约5mA,有了TL431的K极电压7.6V,再有了整流后电流Vz,那么R2=(Vz-7.6)/5mA 怎么也得1K(甚至以上)把?你整个20欧让人情何以堪?

。。。。这样 只能说是6.2V@1A能够出来了,离你老师要求的各种保护、还有什么数码管显示还很远呢?
。。。。就算你搞出图来,你以为一定能正常工作吗?哈哈,如果真要做实物,PCB设计、散热设计、反馈稳定性、以及出现的各种小问题,每一个都能让你掉进坑里。

所以要说这题简单,也是真简单,要说难,也是真难,看你怎么去学了。
题就这么个题。看你怎么理解。
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这孩子,怎么说你呢?看来是确实是新手。
正好有时间,咱从前往后,缕一缕吧~!
变压器变比多少的? ...

谢谢你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