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蓝牙音箱 遇到回音问题 求支招

楼主(2013-02-16):
搞了几个月了,回音问题一直解决不掉,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用我的手机连接蓝牙音箱,对方打电话到我的手机上,通话后,对方讲话声音能通过蓝牙音箱的喇叭出来,我也能通过蓝牙音箱上面的MIC跟对方讲话。
但是对方讲话的时候,会在手机听筒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回音);
我的测试,都是控制变量测试的,一次只去掉一样东西:
1、拔掉麦克,回音消除
2、麦克换成电阻或者电容,回音仍然存在
3、麦克短路,回音消失
4、降低喇叭音量(调小放大电路增益的方法),回音减小
5、降低麦克灵敏度,回音减小
6、拔掉喇叭,仍然能听到回音(但是回音比有喇叭的时候小)
7、电源由锂电池换成稳压源,回音还是一样存在(稳压源的波动比较小)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方法,我想我的问题不是网上所说的麦克的封闭性跟麦克喇叭的位置关系原因;
消回音芯片我没有试过,如果有便宜好用的推荐一个;
网上有说用两个麦克的方案,我觉得那个是消除环境噪音的方法,对于回音能不能抑制,我正准备做个实验;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遇到跟我一样问题的,还帮忙出来支个招儿!

网友A:
同求大神指点

网友B:
哈!这巳进入音响技术领地了!…设备没有错!是你周边环影造成的;你要考滤吸音材料;及设备安置方向和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这巳进入音响技术领地了!…设备没有错!是你周边环影造成的;你要考滤吸音材料;及设备安置方向和布局 ...

哦 是这样子的啊 我也试试吧

网友C:
看来只能用回声消除芯片了。

网友D:
消除回声算法 声卡都带这个功能

恩 蓝牙模块内置CVC消回音算法

网友E:
电路存在音频回馈和声波回馈,拔掉话筒可以断开声波回馈,但因为电路设计不良,驱动喇叭的信号依然反馈到了音频输入端。
除了回音消除芯片,有种古老的方法,用喇叭信号的幅度去控制话筒输入电路的增益,就是对方讲话的时候自动降低你话筒的灵敏度,查一下你用的蓝牙芯片是否已经有这功能。

恩 蓝牙模块内置CVC消回音算法

网友F:
这一块真心没有做过   呵呵   个人消除回音通过延时算法应该可以实现   相当于滤波算法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G:
这个回音不是电路的问题,而是在你讲话的时候,没有把音箱的增益调低,也就是说,在软件中要准确检测是你在说话还是对方在说话,当对方在说话时把音箱增益调高,并使MIC能去掉环境噪声,而当你说话时就反过来

恩 蓝牙模块内置CVC消回音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ilversand.blog.51cto.com/820613/166095/

这篇我早看过了,他只讲了AEC回声消除,没有讲到LCE回声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存在音频回馈和声波回馈,拔掉话筒可以断开声波回馈,但因为电路设计不良,驱动喇叭的信号依然反馈到了 ...

蓝牙没有这个功能 我做这个功能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回音不是电路的问题,而是在你讲话的时候,没有把音箱的增益调低,也就是说,在软件中要准确检测是你在 ...

嗯嗯 我试试看

网友:
用消侧音电路试试

网友I:
我也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这巳进入音响技术领地了!…设备没有错!是你周边环影造成的;你要考滤吸音材料;及设备安置方向和布局 ...

怎么个弄法?能详细的说说么?

网友J:
这个要选带去回音的蓝牙芯片,内置MCU算法的。

恩 蓝牙模块内置CVC消回音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要选带去回音的蓝牙芯片,内置MCU算法的。

芯片带消回音功能,蓝牙模块厂商说,把产品带过去,他们帮忙调试,准备去看看呢!

网友B:
设置音响设备的环境、能说明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