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求教:51和D12分开 其供电源不同

楼主(2013-02-16):
51和D12都有自己的供电源 要如何通信 是不是只需共地就行 像两片51串口通信一样都有自己的供电源只是地线都接在一起IO口就可以通信了
而我买了个D12芯片来焊接在单独的电路板上 也跟51分开供电 共地和不共地结果都一样 串口调试出来的信息就只是一直获取设备描述符 几次后就不能识别设备
把51供电源改成由D12接的usb口供电 就可以正常识别设备
要怎么弄才能让51和D12有各自的供电源且正常工作

网友A(2013-04-17):
分开供电应该也是可以的(地线当然要连在一起),不过应该要先给D12上电,然后再给51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