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实际应用

楼主(2013-02-16):
谁有实际应用的pcb电路图啊。带着用protel一步一步的操作步骤,比如说何处需要补泪滴,何处需要防止电磁干扰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有的发644649588@qq.com。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实际做块板子就知道了,印象更深奥。

网友B:
岂是看几个图就能达到的?

需要几年的学习和实践

想速成没那么容易

想学鸠摩智吗?

网友C:
低速的数字电路没那么复杂吧。注意走线宽度和留空宽度,先布局,再连线。

网友:
  多看看书多看看帖子,画多了就会知道了,各行各业的PCB都有不同的讲究,主要是从N多理论中求个平衡,行业不同侧重也就不同。
  初画PCB也要从认真对待每一根线做起,画每一根线都要融入自己对理论理解的想法。

网友D:
软件只带有例子,至于其他说的问题,看有关LAYOUT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