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数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16):
串口每次只能发送一个字节,如果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字符串,那个32的寄存器里面只是存的第一个字符,对吗?
那么后面的字符是丢了吗?还是怎么的?但是用中断的时候后面的字符还是会显示,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没有及时读出来就丢了呗,及时读出来就没丢呗

网友B(2013-08-23):
貌似不是的,用串口小助手发送能发送很大的数。你可以把串口的发送接收接一起,发什么就能收到什么。我想这个应该是小助手的程序有关。

网友C:
在下一个数据来之前把寄存器的数据取走了就行。

网友D:
把发送放到主程序里,不要放在接收中断里,发送也是要占用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