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多路视频处理

楼主(2013-02-16):
请教下高手,怎么使用DM642进行多路视频采集处理啊,要求有一路视频输出,,跪求指点指点。

楼主:
求指点啊,,,,对我至关重要,,,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玩过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高手飘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指点啊,,,,对我至关重要,,,

谢谢!

网友B(2013-09-25):
打算用DM6446,正在入门的路上,呵呵,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视频采集自然需要解码芯片,常用DM642配TVP5150,但只能一片一路输入,可以DM642配TVP5158就多路输入。

网友D(2014-03-04):
DM642有三路视频口。如果想用DM642采集三路,那么在DM642工作的基本条件下,设置两路视频解码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