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进入STANDBY模式后边不能再次下载程序了

楼主(2013-02-17):
使用JLINK,程序启动后1秒进入STANDBY模式,下载程序时系统能复位(电流升高),可是就是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A:
“程序启动后1秒进入STANDBY模式”,个人觉得1秒太短,3秒应该行了。
另1个方法是改变boot方式,改为RAM或者SystemMemory方式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