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T16C554,FIFO不起作用

楼主(2013-02-17):
FCR寄存器设置为0x49,但接受时还是发一个字节就进入接受中断,不是发4个字节才进入接受中断,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3-03-26):
问题解决,结贴!

网友A(2017-02-2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结贴!

你好,请问你的ST16C554在接收与发送的时候,需要软件延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