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大神们一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2-17):
我们应该如何确定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呢?比如我手上有一组充电电池,由4节电池组成,参数为4.8V  600mA,我要给它充电,应该如何设置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比较合理呢?这个值如何计算呢?谢谢!

网友A:
可以找一下 镍氢电池 的资料, 充电电流电压曲线

网友B:
要么用Onsemi之类的管理芯片,要么按1.4V一节来充,充电电流取0.1C,16小时,这种属于粗狂型管理。

网友C:
镍氢电池的满度电压为1.4V。
充电方式为恒流,具体电流请参考你的电池的数据表。
一般未标明的可以按电流为0.1C充电。
可以以检查总电压为5.6V为满电,回分开测量4个电池都为1.4V满电。
为防止过充,还可以给每个电池加上1.4V的限压装置。

网友D:
如果你只是随便冲冲的,
找个稳压电源,电压限制5.6V 电流限制100MA 内充电,
要冲的快点呢,电流自己调大.
做产品,找专用IC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只是随便冲冲的,
找个稳压电源,电压限制5.6V 电流限制100MA 内充电,
要冲的快点呢,电流自己调大.

请问,能推荐下给镍氢电池充电的芯片吗?谢谢

网友F:
快充建议用恒流检测电压变化率,慢充取1.2倍容量大致定时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能推荐下给镍氢电池充电的芯片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andshake谢谢。繁体字,学习下

网友G:
镍氢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为单节1.5V,600mA的容量的电池,一般可以用1C恒流充电,即600mA, 当电池温度上升最快的时候就差不多快满了,这时候以小电流充恒压充(4*1.5V),当充到电压接近单节1.5V时,电池差不多就满了。

网友H:
1.        镍氢电池特性
1)        充电特性

电池充满电后,电压范围为1.4-1.6V.
2)        放电特性

电池放完电后,电压跌落到1.0V左右。
3)        自放电特性

电池自放电率为20%/
4)        充电周期

充电周期在500次以上,容量降低10%以内。

网友I:
这个具体要看这个电池的规格书,标准充电电流,截止电压上面都会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