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转电压电路提问

楼主(2013-02-17):
请问这个电流转电压电路的运放的作用是什么?R1,R2,C1的值该如何取呢?怎样算的?谢谢!

网友A:
运放的输出送给ADC,测量和监视电流的大小,电流是不能直接输入ADC测的,图中是把4-20mA的电流通过250欧的电阻转换成电压,然后经过R1和C1组成的一阶RC滤波电路后进入运放跟随器,经过运放的阻抗匹配才可以给ADC处理。
这个电路的主要作用的ADC之前的信号调理和转换,呵呵。

网友A:
R1和C1要根据干扰信号的频率来取值,R2要看接的ADC芯片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送给ADC,测量和监视电流的大小,电流是不能直接输入ADC测的,图中是把4-20mA的电流通过250欧的 ...

呵呵  我也是个新来的   前面的我都能看懂 但是我一直不太懂什么叫做阻抗匹配  很模糊 刚百度了下还是不太清楚能稍微解释下么

网友A:
打个比方,你得芯片要求200K的输入阻抗,那有路信号,要接入芯片,它的输出阻抗要200K才算是匹配。

网友C:
to LZ:

R1,C1是RC低通滤波,具体取值需要根据你的信号带宽确定。那个R2可有可无,一般作为阻尼电阻(几十欧姆左右)。

网友D:
R2是不是限流电阻?

网友E:
运发的 输入 端 (2,3) 没 平衡,2 脚 小一个 R1

网友F:
多种说法,到底这电路行还是不行呀?

网友F:
觉得采样电流的电路模式是这样的,但具体应用只能实际调试了,光靠理论是不行,理论只是个方向!

网友G:
R1:10K
R2:2K2
C1:102  不要也可以

网友H:
我想问下,那个250欧的电阻是怎样定的?,我用100欧行么?跟前面的电流源有关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那个250欧的电阻是怎样定的?,我用100欧行么?跟前面的电流源有关吧 ...

I*250就是你想要得到的电压值

网友I:
我没记错,这个电流转电压电路是最简单的,阿姨家有帖子讨论过,LZ可以仔细找找。我的电脑被清理过,被我删掉了

网友J:
就电流转电压来说,只有250欧的电阻是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R1和C1滤波用,建议不用R1,只用C1(0.1uf)来滤毛刺。同时建议加二极管保护一下。
LM324放大器,做电压跟随器用,理论上可以不用,但是为了适应更多的情况,建议加上,因为放大器输入高内阻,输出低内阻,做阻抗变换使用。
R2作为阻尼电阻(一般几十欧姆左右),也不建议使用。
你真正应该考虑的是LM324的电源以及PCB布线,这才是干扰的主要来源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关于R2那个阻尼电阻,用作阻抗匹配的,请问这个几十欧姆的阻尼电阻是和前一级匹配还是和后面的AD芯片的阻抗匹配呢?可以用4.7K的电阻么?

网友K:
R2和ADC的输入电容也会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R2大了之后,ADC信号迟滞加大。

网友G:
回16#    如果你后面接ADC,这个电路不是这样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I*250就是你想要得到的电压值

哦,我犯傻了,不好意思

网友L:
第一个图挂了 ,记得虚短虚断~

网友G:
250这个电阻实际就是采样电阻,以10ma算。用250欧的话电阻两端就有250*0.01=2.5V电压,如果用100欧的话,就是100*0.01=1V电压。
这个电阻的取值应该由你的ADC最大值和电流最大值算出。
假如你的ADC最高输入5V,电流最大100ma,那电阻就应该为5÷0.1=50欧。
如果仍然采用250欧的话,采样到ADC的输入电压就会为25V。
这个运放的功能是一个电压跟随,即输入多少V,输出多少V。
需要跟随的原因是提高后面电路的输入阻抗,所以C1最好也不好,否则会对采样电流有影响。
电容在充电时内阻可以看作是0,即充电时实际采样电阻等校为250欧与R1并联,实际阻值小于250欧。
而电压跟随器的好处是输入阻抗很高,可以上M,这样大的电阻并联在250的两端,对采样影响几乎不计。而电压跟随器的输出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另外这个电路的输出只能做测量用,如果要推动ADC,建议再加一个电阻和电容,并把电路改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关于R2那个阻尼电阻,用作阻抗匹配的,请问这个几十欧姆的阻尼电阻是和前一级匹配 ...

R2不大可能是做阻抗匹配用的,除非R2之后的线路非常的远,甚至要过接插件,那么R2就是和传输线做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0这个电阻实际就是采样电阻,以10ma算。用250欧的话电阻两端就有250*0.01=2.5V电压,如果用100欧的话,就 ...

请问您在前面说R2可以取2K2,是限流电阻的作用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在前面说R2可以取2K2,是限流电阻的作用么?

缓冲,缓冲的大小看你后面的电路结构而定。我说2.2只是个大概值。

网友M:
运放LM324的输入阻抗非常大,3脚(正输入端)可以近似认为是断开,4-20MA的电流全部从 250欧姆的电阻上流过,实现了电流转电压 U=I*R  , R1和c1可以看做是RC滤波电路,消除电路中的杂波干扰,运放结成跟随是为了降低输出阻抗,提高输出距离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就电流转电压来说,只有250欧的电阻是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R1和C1滤波用,建议不用R1,只用C1(0.1uf ...

请问二极管怎么加?

网友O(2013-10-25):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那个250欧的电阻是怎样定的?,我用100欧行么?跟前面的电流源有关吧 ...

跟变送器驱动能力有关。还要加上线上电压降。线越长,取样电阻要越小。不然超过驱动能力,就不是线性了。

网友P:
路过学习,都是高手

网友H(2013-11-26):
引用 网友O:
跟变送器驱动能力有关。还要加上线上电压降。线越长,取样电阻要越小。不然超过驱动能力,就不是线性了。 ...

感动,快一年了,终于有人回复了

网友Q:
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实现 作用   需要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