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片sp485怎么实现232功能?

楼主(2013-02-17):
在网上买了个转换器,可以实现422/485自动转换功能,说白了就是能识别当前是收还是在发送,前面接了两个片子型号被察掉了,大伙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A:
最终都应该是到TTL的串口信号,所以把信号电平理一理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看懂了的,说一下!

网友C:
一片SP485就可以了,参考:http://www.usr.cn/News/23.html

转自上面的网页:

当不发送数据时,TTL电平的Tx信号为高电平,经V1反向为低电平,RS-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

当发送数据时,① 若Tx为低电平,经V1反向后,DE/为高电平,发送允许。此时由于DI 接地,所以RS-485芯片的输出端A、B产生表示低电平的差分信号,低电平的Tx被送出。② 若Tx为高电平,经V1反向后,DE/为低电平,RS-485芯片的A、B端处于高阻态。此时靠电阻R1和R2的下拉和上拉作用,使总线上产生正的差分信号,从而将Tx的高电平信号送出。

由以上分析看出,在使用这个电路时,只要程序能保证不同时进行接收和发送的操作,即保证是半双工传送数据,程序不必用指令控制DE/进行接收和发送的转换。转换由硬件本身完成。

发送高电平的过程中,由于RS-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此时的发送信号必须是在总线上其它节点发送数据时,才能将高电平信号送出。所以,仍需要软件设计中做好总线仲裁。

经过在没有严重干扰的实验室中的实验,在使用0.5mm2屏蔽平行线时,此电路的传送距离可达1200m

楼主:
哦,谢谢各位,我试试吧!

网友D:
网上找找,有延时方向控制的最好用

楼主: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貌似买的那个不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网友E:
2个485芯片,一个接收,一个发送用做422时;
2个485芯片,一个用于接收/发送,另一个闲置,用作485时;

网友F:
楼主 ,你是这说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是这说这个吗?

好像有点像,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是这说这个吗?

那个发送的时候怎么发送保证控制引脚是高电平,看电路是靠那个电容C22,D5,R4来实现的,有点不是很明白?

网友G:
发送时,D5给 C22放电,U9D输出高,485处于发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送时,D5给 C22放电,U9D输出高,485处于发送状态。

假如我发的是全FF,这会应该放不了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