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楼主(2013-02-17):
贴片三极管上标注:L9W,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知道的说说,谢谢!

网友A:
楼主确定是三极管吗,三根腿的不一定是三极管,再者,L9W也不是型号,可能是个编号或序列号。
具体可以看看板子,看看图,或者自己用万用表量一下,三极管的话是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BAT721C

网友C:
楼上正解,不过你封装是SOT-23嘛

网友D:
你要发张图片,量下尺寸,要先确定封装和丝印才能找到正确的型号,我是做二三极管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372484938

网友E:
万用表量量吧,是三极管是可以测试出来的,如果不是三极管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不过你封装是SOT-23嘛

是的,是这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量量吧,是三极管是可以测试出来的,如果不是三极管就不好说了。

是用在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