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指针如何在两个数组之间切换?

楼主(2013-02-17):
最简便方法。。
先上我的
    if(xx){
      x = ss1;
    }
    else{
      x= ss2;
    }

网友A:
数组名本就是个(常)指针,可直接引用。

网友B:
LZ的方法通俗易懂,个人觉得这样做可以了。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int idx = 1;
while(1)
{
idx ^= 1;
printf("%d", buf[idx]);
}

网友E:
在前面再加个下面的定义就清楚了
int ss1[], ss2[];

网友F:
LZ的方法编译出来的代码比较大,切换2个数组还好,要是切换10几个那就太长了,可以把xx限制为0或者1,用下面的代码会好一些,切换2个和10几个的代码都是一样

// 定义部分
char ss1[] = { 数组1的定义 };
char ss2[] = { 数组2的定义 };
char *ss[] = { ss1, ss2 };

// 程序使用部分,xx = 0/1, 不需要if else判断
char *x = ss[xx];

厉害啊,我试试

网友F:
切换6个数组:

// 定义部分
char ss1[] = { 数组1的定义 };
char ss2[] = { 数组2的定义 };
char ss3[] = { 数组3的定义 };
char ss4[] = { 数组4的定义 };
char ss5[] = { 数组5的定义 };
char ss6[] = { 数组6的定义 };
char *ss[] = { ss1, ss2, ss3, ss4, ss5, ss6 };

// 程序使用部分,xx = 0 - 5, 不需要if else判断
char *x = ss[xx];

你太流弊了

网友G:
真心学到!太棒了!都学过的知识,但使用技巧太好了!

网友H:
指针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方法编译出来的代码比较大,切换2个数组还好,要是切换10几个那就太长了,可以把xx限制为0或者1,用下 ...

若直接操作数组的元素如何操作?
这样?ss[xx][0] = 1;?

网友I:
引用 网友D:
int idx = 1;
while(1)
{

这个只在0 1间切换
可不是“两个数组”哦

除非buf是个二维数组,但程序写法得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切换6个数组:

// 定义部分

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若直接操作数组的元素如何操作?
这样?ss[xx][0] = 1;?

是的,可以这样操作

再扩展一下,用这个方法来调用函数,可以省掉很多if或者case,程序更小,速度也更快

// 程序定义
typedef void (*Cmd)();

void cmd1();
void cmd2();
void cmd3();
void cmd4();
void cmd5();
void cmd6();

Cmd function[] = {
  cmd1,
  cmd2,
  cmd3,
  cmd4,
  cmd5,
  cmd6
};

// 程序使用 char command = 0 - 5
function[command]();

流弊啊。。加我扣扣大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