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哥哥来教我下

楼主(2013-02-17):
请问图中的RL是什么作用,书上写的是只要RL很大 就不会进入到电路计算中,但可以引起一些二次效应,例如对输出电压摆幅有一些限制,我不是很明白 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是负载效应,即由于输出阻抗的存在致使负载对输出幅度的影响。这里说RL很大,意味着负载很轻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负载效应,即由于输出阻抗的存在致使负载对输出幅度的影响。这里说RL很大,意味着负载很轻可忽略。
...

那如果没有这个电阻  会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理论上,有没有这个负载电阻,电路是没有区别的。

实际上,因为运放的后级电路设计问题,有一些运放需要在输出端加一个负载电阻,它的工作才会稳定。

比如说,LM324,是一个相当相当老的运放,如果没有这个负载电阻,正弦波的过零点附近,会有交越失真。

当然,新设计的运放,通常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有没有这个负载电阻,电路是没有区别的。

实际上,因为运放的后级电路设计问题,有一些运放需要在 ...

好的  算是有点理解了 谢谢啊

网友C:
硬件偶是不大懂滴,帮顶吧,你最好贴图就好,附件多麻烦

网友D:
1 这好像是 《 OP  AMPS  FOR EVERYONE  》 上的图吧
2 RL就是负载啊。运放输出电阻很小(可以理解为信号源内阻),负载电阻很大,负载上分得的电压就会接近于输出电压,获得的有效电压就大,负载效应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这好像是 《 OP  AMPS  FOR EVERYONE  》 上的图吧
2 RL就是负载啊。运放输出电阻很小(可以理解为信号源 ...

这都被看出来了  的确是那本书上的  谢谢你的回答  感觉清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