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printf向超级终端打印信息,超级终端没反应??

楼主(2013-02-17):
程序如下:#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printf("\r\n this is a printf demo \r\n");
while(1)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网友A:
字节发送完毕后,要清标志。

网友B:
清标志并不是必须的. 可以先用示波器检查一下发送脚有没有波形(低电平脉冲出来),
再看看硬件和后端的电路和信号.

网友C:
printf是semihosting,通过jtag接口向ide打印的。
iar取消semihosting比较简单,把那个勾去了就行,mdk比较麻烦,你问问google霸

楼主:
唉,还是没有懂

网友D(2013-10-15):
你好,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纠结好几天了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619245-1-1.html

第六节 讲解了printf函数的使用,附件也有 实现好的源码工程文件,使用的是 USB转串口打印的,跟终端基本一回事的

网友E:
对了,使用IAR的话,这个地方要选择 “full”,如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纠结好几天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619245-1-1.html

第六节 讲解了printf函数的使用,附件也有 实现好的源码工程文件,使用的是 USB转串口打印的,跟终端基本一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