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控制板外壳应该怎么做?有图

楼主(2013-02-17):
这是我的第一个成品,一个电磁阀的控制器,外壳是淘宝上买的铸铝外壳,然后钻孔安装防水接头
PCB板上直接开线孔,把线焊在上面,然后从防水接头引出,另一端再做接头。

要求就是简易,防水,占地小

然后这样有几个显著地缺点
1,不美观,里面的线路非常难看。
2,不紧凑,接线非常占空间,接线的空间占了一半以上。
3,难维修,PCB板或者线坏了的话,更换非常不便,需要用烙铁。
4,占地方,安装这个控制盒的位置还要腾出一些地方放置外部的线缆和接头。

考虑过直接在壳体上装航空插头,但是电路板和航空插头直接还要是焊线连接。

小弟初次做这种盒子,没有什么经验,请教各位像这样的控制盒用什么壳体和外部接头好?能实现内部没有电线且紧凑的机构吗?

网友A:
基本上要好用,只能自己开模定制

网友B:
找一个现成的壳,再根据壳来做PCB,一般都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不知道接头方面有什么好的结构没

网友C:
这个 不错,航空插头应该更好!

网友D:
可以这样做,板子上放接线端子,接插件方式
然后壳体上的线做好也弄个接插件,这样方便很多,线美观,更换也方便

网友E:
是的,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做,板子上放接线端子,接插件方式
然后壳体上的线做好也弄个接插件,这样方便很多,线美观,更换也方便 ...

那样的话,壳体上的插头与接插件之间也需要做一块PCB连接,这样比较麻烦,成本也有点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壳体上的插头与接插件之间也需要做一块PCB连接,这样比较麻烦,成本也有点高。。。 ...

不要板子啊?为什么你的理解是要板子呢??

网友F:
搞点接插件,不过成本就高了!

网友A:
搞接插件很麻烦,需要先把线穿进壳子里面后再用专用工具把线压好.对于空间小,线多,或者线短的尤其麻烦.
而且人工接要找熟练工,否则质量很难保证.

网友G:
也可以考虑缩小外壳的体积,把航空插头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内部就不用那么多电线了。壳体材料的选择要看你用在什么环境了,有很多选择,例如工程塑料或者铝合金等

网友H:
难维修,PCB板或者线坏了的话,更换非常不便,需要用烙铁

关键地方还是直接焊接是最可靠的!

PCB 要想办法解决坏了的问题!

网友I:
有空间,内部线与PCB之间使用插拔式端子: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2445.htm

更换PCB时,两头端子一拔掉就可以了

网友J:
板子上装接插件
不用内部线
直接在外壳上开洞把板子上的接插件暴露出来
当然这样的壳就得定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