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0引脚平常为0,按下按键后ex0引脚电平为1;avr单片机的ex0能检测这种中断吗

楼主(2013-02-17):
ex0引脚平常为0,按下按键后ex0引脚电平为1;avr单片机的ex0能检测这种中断吗?
怎么解决

楼主:
//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EX_X_Init(void)//外部中断初始化
{
        DDRD&=~( BIT(2)|BIT(3) );   //init ex0 ex1引脚输入
        PORTD|=BIT(2)|BIT(3);          //init ex0 ex1引脚带上拉输入

        //MCUCR&=0x0e;                   //EX0为下降沿触发;EX1为上升沿触发;xxxx 1110
        MCUCR&=0x0f;                      //EX0为Rising触发;EX1为Falling触发;xxxx 1011
        GICR|=BIT(7)|BIT(6);              //GICR|=0xC0; INT0,1中断允许位为1
        GIFR|=BIT(7)|BIT(6);               //GIFR|=0xC0;INT0,1中断标志位清零
        SREG|=0X80;                         //使能全局中断
}
这样初始化后总是在没按下按键式响应中断,按下后却不响应中断

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估计:虽然我把外部中断0设置成上升沿触发模式了,可是调试中发现外部中断0似乎仍是低电平触发。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我印象中是有的,一个寄存器位设置高低点评触发,还有一个位设置是否“沿触发”
datasheet再好好阅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