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2-17):
想写一个C51的小程序,具体要求:只用单片机两个IO口控制一个按键一个LED,第一次按下,LED亮5分钟,五分钟之内再按下,LED立即灭,然后按键再按下,LED亮1分钟,1分钟内再次按LED灭,从第三次起循环。
麻烦前辈帮帮出出主意,头疼几天了!
恭喜发财!:handshake

网友A:
先画流程图,然后翻译为程序语言。

楼主:
谢谢版主!只用软件实现,不用定时器,可以实现么?

网友A:
如果没有其它事情要同时做的,可以不使用定时器。

网友B:
就这点事用一个8PIN的MCU就可以了,还不要外部振荡和复位电位。

楼主:
赶脚!硬件出了,在写程序。主要想只用软件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赶脚!硬件出了,在写程序。主要想只用软件实现。

可以实现的,要写一个比较准确的延时函数.通过扫描I/O口来检测按键,记得消抖.用变量记下按下的次数T,使用While(T)来执行拉低连接LED,I/O输出口的代码.延时来实现定时(延时最好是1S的延时),记得要执行完要软件将T清零.按键检测在中断里实现,,,此乃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