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0v200ma 隔离 34063 能做到吗

楼主(2013-02-17):
用户·没有银两,又想隔离·抗干扰,只能用·34063了·,哪位做过·行吗·

网友A:
没有这样用过, 由于耐压不够, 得使用变压器方式.应该可以
不过, 这个功率也比较大. 不使用外部功率管的话, 恐怕参数太紧张了

网友B: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好象不怎么好做。34063做隔离的碰到的不多。
而且按这个参数看,34063会很吃力。

网友C:
如果非要这样!那就输入端加7812、输出加功率管扩展!…

网友D:
用3842就能搞定

网友E:
非隔离的能做到吗?你开始做了没?

网友E:
我也想做,非隔离的,请教一下高手们!现在我的是电流升不上去,只有几十毫安。做了 分享一下喽!1:)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做,非隔离的,请教一下高手们!现在我的是电流升不上去,只有几十毫安。做了 分享一下喽!1 ...

电感多大?不够肯定不行。

网友E:
3.9mh的都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感多大?不够肯定不行。

一开始用的220uh的怕不够,用的3.9mh的还是不行

网友B:
多大的个头?

网友F:
可以DC~DC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