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不知道怎么变了

楼主(2013-02-17):
我的XILINX fpga上电以后以前部分引脚是高电平,现在变成低电平了,能不能通过ise再设置成高电平啊

楼主:


网友A:
复位一下吧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再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C:
重新设置一下   看看问题能不能解决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