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03 晶振问题

楼主(2013-02-17):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自己设计的一个板子,上面距离MCU和晶振较近的地方放置了电容按键。

当放到底板或者防静电垫子上,就会导致晶振失效。当拿起来一定距离后就会好了。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试过更换晶振电容。没有明显的作用。现在只能用锡箔纸屏蔽MCU和晶振。

不知道是不是按键干扰的呢?

网友A:
两个检查方法可以帮助查找原因:

1,底板接地情况是否测量过;

2,晶振的频率通过另外一个IO口来输出并监测,失效时是频率大幅偏移还是完全无输出;另外可以用示波器的大阻抗探头尝试看一下XOUT脚的波形变化过程,是噪声叠加了还是停振了。

网友B:
应该是静电干扰问题   这是我的理解   或者是电磁干扰

网友C:
电容按键那产生了电磁场的,影响了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C:
放底板或者防静电板子上时,电容按键产生的电磁场被反射到晶振上了

网友D:
显然是震荡电路晶体的负载电容被影响了。看来楼主对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不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