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运行起来一段时间后,就断电了。。。是芯片不稳定吗?

楼主(2013-02-17):
你们有没有试过电源板平常简单插上电就正常,但真正运行起来一段时间后,就断电了。。。

楼主:
是芯片不稳定吗?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或者你的芯片内部有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吧

网友B:
程序问题 应该是 会跳出什么的之类的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问题  或者是哪边有短路或者断路问题   导致出现自我保护

网友D:
如果排除是程序问题,应该就是硬件虚焊了或温度过高等原因.

网友E:
**常思己过,不要怀疑成品的芯片

网友F:
是电源板电流不够吧,上电后初始状态功率不高,跑起来功率上升,电源板可能电流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