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4路的SDI经FPGA变成1路SDI

楼主(2013-02-17):
如果将4路的SDI经FPGA变成1路SDI,然后在一个显示器分四个画面显示原始的思路视频信号?

楼主:
给个思路就好

网友A:
sdi,4合一,不是新东西了,设计目标能支持到多少,1080P50/60?
4路sdi同不同步?
4路sdi制式是不是一样的?
输出的合成的一路sdi制式是什么?固定不?还是有别的要求?
这些都没说清楚,参数不一样,设计也不一样。

最常规的思路是将4路sdi信号缩放,然后用ddr外部转存4路sdi信号,在输出

网友B(2013-06-05):
赞同4楼的。其实,我也正着手这样做。只是不知道,是否有需求。QQ:513319559

网友C:
视频缩放

网友D(2017-02-16):
实现了没?请教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