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D卡操作会被其他中断打断吗?

楼主(2013-02-17):
使用的是ST FWlib,大家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保护的呢? 外部中断、TIM中断等等,都有可能打断SD卡的操作啊。实际用的时候,经常出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A:
那就先把中断依次屏蔽来做测试, 看看是不是, 是哪个中断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把中断依次屏蔽来做测试, 看看是不是, 是哪个中断的影响

很多中断都会有影响, 应该是中断赶在一个比较巧合的时间点就会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中断都会有影响, 应该是中断赶在一个比较巧合的时间点就会出错

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所以,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我们都建议尽量简练, 执行时间短. 这是大的原则.

网友B:
顶楼上  中断 处理数据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所以,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我们都建议尽量简练, 执行时间短. 这是大的原则. ...

就是不能恢复了,重新初始化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