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5x怎么对自己的算法加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2-17):
外扩了flash,应该怎么对自己的算法加密呢?

网友A:
C5505, C5515, C553x系列支持security boot。可从TI申请一个key和相应的工具。

其它的不支持,需要自己从软件本身,或者用加密芯片来实现。

网友B:
应该是通过烧写程序吧   通过烧写器烧写内部的保护flash  只知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