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C828的上电顺序错了会怎么样

楼主(2013-02-17):
(无正文)

楼主:
如果上电顺序错了会是什么现象

网友A:
建议按照数据手册的上电顺序上电,不按照推荐上电顺序操作会引起芯片reset不充分,无法保证芯片在这种工作情况下的性能。

网友B:
如果上电顺序出错   会出现很多无法预知的问题  还是按照手册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