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楼主(2013-02-17):
如何同时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楼主: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
这种写法为什么编译不过去呢!?怎么样写是正确的谢谢法!?
alway @ (clk)就表示同时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A:
采用边缘检测

网友B:
采用边沿触发检测  这样应该能够通过

网友C:
使用IDDR或ODDR

网友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
这种写法通不过的原因是,底层无相应的器件与这个描述的电路相对应。
HDL所描述的电路需与底层器件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