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程序烧写~

楼主(2013-02-17):
我的系统平台是TMS320VC5509A,片外扩展了一块Flash(利用EMIF扩展AM29LV800),地址线不够就用了McBSP1来代替(将McBSP1设置为通用IO口模式,来控制Flash的高位地址线)以前写好的程序都是在DSP仿真器上运行的,现在想要把程序烧写到板子上,请问:

1)5509A片上带有64K的ROM,能直接将程序烧入片上ROM中么?如果能,是否只要修改CMD文件即可,还是需要转换.out文件格式?

楼主:
2)如果不能烧入片内的ROM,那么在往片外Flash的烧写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这几天看了很多网上的资料,但是对于Flash编程的总是泛泛而谈,如果要涉及到二次引导,能给出个实例么?谢谢

网友A:
我认为ROM是不可以的,C5509倒是没用过,这个内部ROM是存放一级Bootloader,在某些启动模式下,负责搬运二级bootloader到RAM中执行,而不是用于存放用户应用程序,多读英文资料都有介绍的。

网友B(2013-04-06):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