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程序执行完第一个break语句后再执行那一句?

楼主(2013-02-17):
本人是超级菜鸟,初学c51单片机,遇到一问题:下列程序段(后面省略了一部分)是如何执行的?
主要不明白的是程序段中执行完第一个break语句后,再执行哪个语句?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void KeyScan(void)
{
if((P3&0x0f)!=0x0f)
{
     if(KeyPressTime>0)
          {
             switch(~(P3|0xf0))
               {
                                           case 0x01:key_new=1;break;
                                           case 0x02:key_new=2;break;
                                           case 0x04:key_new=3;break;
                                           case 0x08:key_new=4;break;
                 }
          }
          KeyPressTime++;
   }
else
   {
          key_new=0;
     KeyPressTime=0;
   }

。。。。。。。

网友A:
break表示从switch case语句跳出来,也就是执行KeyPressTime++

网友B:
跳出switch语句,执行keypress Time++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执行keypress Time++以后再执行哪个语句啊?if来if去的,跳来跳去的,把俺搞糊涂了

网友C:
break,用于跳出一个switch程序体,或一个循环体,比如for,while do while等循环。
C语言的基础中的基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再执行if((P3&0x0f)!=0x0f)后面的语句

网友E:
再执行的那句 你没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