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

楼主(2013-02-17):
(无正文)

网友A:
假如说大容量的电容ESR和ESL也很低是不是同样适合滤除高频的呢

是的, 但是因为工艺的原因, 大容量电容ESR和ESL必然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说大容量的电容ESR和ESL也很低是不是同样适合滤除高频的呢

是的, 但是因为工艺的原因, 大容量电容ESR ...

我一直以为电容与所要滤除的频率是有对应关系的,频率越高,所需电容的值越小。
照你的说法即使是10G的高频,只用10uF的电容,只要ESR和ESL很低,难道也可以率
可否给出明确的说法,谢谢。

网友B:
百度了一下,原来是自谐振频率的影响。
大电容对高频主要呈感性,所以没法用,假如说大容量的电容ESR和ESL也很低的话,就相当于又呈容性了,所以可以用。
又学了一招。

网友A:
所以: 象 "小容量的电容更适合滤除高频信号"
这类经验结论, 随着未来的品质和工艺提高, 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准确.

网友C:
哈!概念模糊!…为什么要在大容量、小容量纠结!重要的是制造工艺的原因、材料选用等…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