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开关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13-02-17):
做了一个测温装置,用开关电源模块(胶盒)供电,用PIC作MCU,用433M无线数传模块上传温度数据,另外通过蔽屏线接到2.4G模块,用于接收2.4G网络发来的温度数据。测试时发现以下情况:
1、用仿真器仿真时发现,在433M无线模块(发送功率〈300mA)发送完数据后,串口会接收到一连串乱报文(串口直接连433M数传模块),一般为0xFF。经反复测试反现,当开关电源模块,用导线引出来后,即离无线数传模块较远时,就不会出现这干扰报文。将开关电源靠近无线数传模块时,就会出现这些干扰报文。
2、当连接2.4G模块的屏蔽线短(如20cm)的时候,不能接收到2.4G网络上传的温度数据。当增长屏蔽线长度(200cm)时,可以接收到温度数据,但不稳定。
3、更换了一个质量好一点的开关电源模块(铁盒),重新测试,433M跟2.4G模块的收发都正常。

通过情况1的测试,本人猜测,可能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辐射干扰到了433M无线数传模块的。
通过情况2的测试,本人猜测,可能是开关电源不好,处理不干净,杂波多,干扰到2.4G模块。当屏蔽线增长后,起到一定的衰减作用,所以有时候能收到温度数据。

(市电进来,经压敏电阻,直接到开关电源输入)
(开关电源输出5V直接给CPU及无线模块供电)
(由于结构原因,开关电源离无线模块约1CM)

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能改电源模块和结构,而本人对这方面又不熟悉。(尝试过在电源输出端加1000UF的电解电容与104的将瓷片电容,没什么效果,在无线数据模块电源输入端加104瓷片电容,也没效果)。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根据情况2,把情况1的电源模块用铜箔胶带屏蔽看下效果

网友B:
电源的输出做一个Π型滤波,输入加一个EMC插座。
不好的开关电源纹波相当严重!不是随便一个电源就能滤掉的。
这个纹波的产生来源于电压器,好的电源变压器的尖峰电压要小得多,而且按标准应该在开关电源内做Π型滤波的,很多山寨厂都把这个省掉了。

网友C:
你不会电源模块出来直接接你的设备吧,?
就没做点处理?

网友D:
这种干扰,很难滤掉。因其有可能是电磁波干扰,而不是串扰。
换好的电源,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E:
电源是罪魁祸首!你的第3步是换了个模块,问题就解决啦!

楼主:
不好意思,刚出差回来~~~暂时想到的,且可行的方法就只有换质量好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