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的电路分析,不太明白,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3-02-17):
请问,图中箭头所指的那句话,为什么要使滤波电容的阻抗比芯片的动态阻抗要小?谢

网友A:
这个意思是基于阻抗并联分流比

网友B:
要不然动态电流都流过芯片了

网友C:
这个。。。算的也忒细了

网友D:
就是信号会选择低阻抗路径,所以选择从电容上走啊。

网友E:
这不是典型的退偶电容设计吗,所谓I/O接口电源的动态阻抗应该可以理解为该芯片的供电端口的输入阻抗,设计退偶电容的目的就是降低源阻抗,否则就是由于阻抗分压的效应而使得电源电压下降超过要求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