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很奇怪啊......

楼主(2013-02-18):
se, PLL, CSR, IO, ni
PLL模块的手册上说 PLLCSR 的 bit.5 这位是 Reserved, 而且 "The reserved bit location is alays read as 0.", 但是我读取出来的值显示这位是 1.

什么情况?  什么原因? 初学. 多多指教.:)

网友A:
要么是你读错了,要么是你看的datasheet版本太老了。
Reserved的值真心没去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你读错了,要么是你看的datasheet版本太老了。
Reserved的值真心没去注意过 ...

C672X的手册.
设置其他位的时候是可以的. 其余的位也是正确的, 就是保留位读取结果不正确. 应该不是读错了.
datasheet版本太老??? 最新的也就是2006年的, 与2005年的区别就是把第4位也弄成了保留位. 但第5位不变.

网友B:
虽说 Reserved 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我觉得数据手册也不大会搞错. 我看楼主再仔细检查和对照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说 Reserved 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我觉得数据手册也不大会搞错. 我看楼主再仔细检查和对照一下吧.  ...

另外问一下, 如果板子的电源对DSP的供电不稳定, 或者其他的干扰会不会导致这种事情出现? 可能是硬件的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B:
看来确实读到 1 了.表示很奇怪,我不是用的 C672X, 否则倒也测试一下.
可以咨询一下官方的 FAE, 或许只有他们能给出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确实读到 1 了.表示很奇怪,我不是用的 C672X, 否则倒也测试一下.
可以咨询一下官方的 FAE, 或许只有他 ...

嗯.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