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参考电源电路——温度稳定性极好!

楼主(2013-02-18):
温度稳定性极好: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是高手,应该讲一讲能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能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是高手,应该讲一讲能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能这么好?

我不是什么高手。网上有好多**讲这个。但少有具体的电路。在此分享我的具体设计。抛砖引玉尔。

网友B:
这个输出15•8V的代戏?代戏是啥?你这个怎么个极好法?

网友C(2013-10-03):
如果,QA的VBE是0.50,QB:0.65V,Vo=112(0.65-0.50)=16.8,如果温度上升一度,VBE电压就下降2mv,Vo也下降2.mv,温漂:2/15.8/1000=0.0128%

网友C:
这个精细计算必须有多次迭代算出的,因为三极管的VBE跟集电极电流呈指数关糸

网友D(2014-04-18):
静态的时候,电容可以砍掉,这是个什么电路?基准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