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模拟I2C时序AT24C02

楼主(2013-02-18):
I2C在数据传输时候一个字节

每传输一位bit 数据线DIO, 在主机的SCK时钟的低电平变化 高电平保持
还是每个字节SCK保持高电平

读出数据的时候 SCK时钟线是由哪个设备提供的

网友A:
sda电平状态在sck低电平时改变,所以是每传输一位在sck高电平是保持不变,sck由主设备提供

楼主:
写一个字节进去之后 在第九个时钟 IIC器件会返回一个 回应信号  为什么我的一直是H 而不是0
uchar iic_Answer(uchar number)
{
  uchar i=0;
for(i=0;i<8;i++)
  {
       SCK_L;
       OSRdyTbl(100);
    if(number&0x80==0x80)
    {
      SDA_H;
      SCK_H;
      OSRdyTbl(100);
    }
    else
    {
      SDA_L;
      SCK_H;
      OSRdyTbl(100);
    }
      number<<=1;
  }
SCK_L;
OSRdyTbl(100);

// SDA_H;
// OSRdyTbl(100);
P5DIR&=0xdf;
while((P5IN&0x20)!=0x20)
{
   number=0;
   return 1;
}
// if((P5IN&0x20)==0x20)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楼主:
MSP430F149  8M 晶振

网友B(2013-07-18):
时序问题么?

网友C:
其实规格书上的时序图画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