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如何解决搜狗浏览器导致的反复登陆问题

楼主:
大家好!
由于公司OA系统在IE浏览器登陆时不能进行在线的WORD文档编辑,所以我在上班时就用搜狗浏览器上网。
用搜狗有个问题,我登陆了二姨家后,然后在二姨家打开新的页面后就要我重新登陆,几乎每次都是,这是什么原因了?是搜狗浏览器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A(2013-02-18):
可能是你设置的问题,你尝试着下以下解决办法:
1、设置浏览器永远使用高速模式或者兼容模式。
2、当你浏览论坛跳转到某页面后发现退出了登陆,马上手动切换回高速模式,这时就会自动回到已登陆状态。
3、更新浏览器新版本。
如果还出现重新登录的问题,再和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设置的问题,你尝试着下以下解决办法:
1、设置浏览器永远使用高速模式或者兼容模式。
2、当你浏览 ...

在公司电脑上设置搜狗为高速或兼容模式,还是未见效,而且发现一个问题,公司的搜狗设置为高速或兼容模式后,过一会儿再去看,又恢复为智能自动选择模式了

网友A:
当你浏览论坛跳转到某页面后发现退出了登陆,马上手动切换回高速模式,这时就会自动回到已登陆状态。

或者 打开菜单栏“工具——搜狗浏览器选项——高级——内核选择策略”修改为:
“默认使用WebKit内核”(即高速模式)或者“默认使用IE内核”即(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