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可以通过的电流大小怎么估算?

楼主(2013-02-18):
  如图所示:现在使用的5个过孔内外径分别是28mil和50mil需要流过20A的电流,想问下大家这个过孔的数量需要几个,怎么分布,大小怎么确定?

楼主:
望大家问帮帮忙,提点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望大家问帮帮忙,提点意见

20A用过孔啊,不是很好

网友B:
如果做理论仿真上网查一下。如果实际应用,一定有问题。你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要20A的电流?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理论仿真上网查一下。如果实际应用,一定有问题。你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要20A的电流?电压多少? ...

实际应用,电源板,最大情况是20A一般也就15A以下,电压48V。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C:
最好不要跃层,另外在布线上上锡

网友D:
10mil的孔20mil的pad对应20mil的线过0.5A电流,20mil的孔40mil的焊盘对应40mil的线过1A电流,0.5oz。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mil的孔20mil的pad对应20mil的线过0.5A电流,20mil的孔40mil的焊盘对应40mil的线过1A电流,0.5oz。
...

孔设置的是35mil的孔55mil的焊盘,导线340mil,铜厚2OZ能流过多大的电流?我需要流过最大20A的电流,需要几个这样的过孔?帮帮忙,这个是怎么计算的还是有什么经验表?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流,考虑用金属条吧!

网友F:
1A是40mil吧 20A是800mil是过口的周长吧 其他的不懂

网友G:
一个大焊盘,然后在焊盘上多打几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