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单片机IO模拟8255时序

楼主(2013-02-18):
想用8255扩展单片机IO,过去通常都用单片机总线来控制8255,由于现在只扩展了8255,没扩展其他器件,所以想用IO模拟控制8255时序,P0为数据端口,再用P2.0~P2.2模拟A0,A1,cs,这样P2口的其余口可作为通用IO口用,还能省去373,这样可行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不就是高低电平吗,只要程序速度够就可以了。

网友B:
8255价格低吗?看来你的MCU选型有点问题,这样增加8255,同时PCB板和调试等成本都要增加,可靠性还降低。建议重新选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55价格低吗?看来你的MCU选型有点问题,这样增加8255,同时PCB板和调试等成本都要增加,可靠性还降低。建 ...

需要的输入输出接口太多,又只想用51,所以就扩展了

网友C:
我手上有以前用剩下的LQFP封装的8255,价优,有意站内联系^_^

网友D:
是可以的,也可以考虑用其它芯片来做。台湾应该有便宜的扩展芯片

网友E:
没问题的

网友F:
如果对扩展IO本身的速度要求很低的话,可以考虑串并转换IC

网友G:
软件实现其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软件导致的时间延迟, 不知道楼主的系统能否接受?
请评估后决定

网友H:
用端口实现片选和读写,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