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针的JTAG的封装尺寸怎么画啊

楼主(2013-02-18):
针孔直径设多少啊?针孔间距是多少啊

网友A:
2.54*2.54mm            孔径1.5mm

楼主:
好咧3q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4*2.54mm            孔径1.5mm

画空时用pad还是via画啊

网友B:
画这种封装最没有难度了,用FPM 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C:
这个难道设计软件中没有现成的库文件的?这个是最常用的双列2.54的插针啊。

网友D:
AD自带的库就有双排排针啊,用10脚双排的就好了

网友E:
随便下载个单片机板子 复制一个就完事了。这个东西满地都是。还要自己画???????

网友F:
先确定要用的插针类型,自己量一下就行,一般是2.54mm间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