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有些不明白,希望指教一下

楼主(2013-02-18):
请问,上图的红线的那句话,为什么说传输线无损耗?传输线有阻抗Z0,就应该有损耗?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特性阻抗不是直流阻抗,在理想的传输线上只要特性阻抗连续,就不会发生反射,即无直流损耗(这种传输线又叫做无耗传输线)

网友B:
LS说的很对,直流阻抗永远存在,特性阻抗匹配后就不会有反射,发射出的功率被收端全部接收。这个LZ需要补一补,微波原理的前3章。

网友C:
直流阻抗一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一般说的都是特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