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USART的傻瓜问题

楼主(2013-02-18):
我用两块STM32通过USART1进行通讯,用的是轮询的方式。接收机在正常收到数据时会将RXNE置位,这里是没有错的。可是当程序继续跑了一步,程序并没有读取USART_DR寄存器,RXNE却被自动清零了,导致正确的数据在USART_DR里面却不能通过查询RXNE读出来。请各位指导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继续跑了一步是什么意思。楼主可以帖程序来。或者用串口助手,先调好一个32再调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跑了一步是什么意思。楼主可以帖程序来。或者用串口助手,先调好一个32再调其它的。 ...

继续跑一步的意思是步进到下一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