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转DC,+15V转+/-15V电大电流0.8A。

楼主(2013-02-18):
那位兄弟能推荐一方案,要求成本低,12V输入最大15V,输出同输入一样的正负电压,电流最大800mA。
此致!

网友A:
MT2482集成同步高压MOS和PWM、PFM控制,提供高的转换频率,集成了环路补偿、1.5ms的软启动时间,可实现最少的外围器件及小尺寸的电容电感。该芯片提供了极为全面和性能优异的智能化保护功能,包括周期式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载保护、过温保护、电源欠压锁定功能.

网友B:
二楼 瞎凑合
楼主可以看看MAX776 应该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 瞎凑合
楼主可以看看MAX776 应该适合你

谢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2482集成同步高压MOS和PWM、PFM控制,提供高的转换频率,集成了环路补偿、1.5ms的软启动时间,可实现最少 ...

谢谢:handshake

网友C:
用3842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842就可以

3824!请问下你有做过吗?是什么3824啊,方便给个原理图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24!请问下你有做过吗?是什么3824啊,方便给个原理图看看吗?

是3843,笔误呀!用3843做个反激隔离电源就行了,楼主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