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SH2的70855A在HEW编译器上关于外扩RAM问题

楼主(2013-02-18):
union bsc_addr1 {                                        /* union RAMCR  */
               unsigned short WORD;                      /*  Byte Access */
               struct {
                                                   unsigned char B15:1;          /*    Bit 15    */
                          unsigned char B14:1;          /*    Bit 14    */
                          unsigned char B13:1;          /*    Bit 13    */
                          unsigned char B12:1;          /*    Bit 12    */
                          unsigned char B11:1;          /*    Bit 11    */
                          unsigned char B10:1;          /*    Bit 10    */
                          unsigned char B9 :1;          /*    Bit  9    */
                          unsigned char B8 :1;                              /*  Bit  Access */
                              unsigned char B7 :1;          /*    Bit  7    */
                          unsigned char B6 :1;          /*    Bit  6    */
                          unsigned char B5 :1;          /*    Bit  5    */
                          unsigned char B4 :1;          /*    Bit  4    */
                          unsigned char B3 :1;          /*    Bit  3    */
                          unsigned char B2 :1;          /*    Bit  2    */
                          unsigned char B1 :1;          /*    Bit  1    */
                          unsigned char B0 :1;          /*    Bit  0    */
                      }      BIT;                       /*              */
};
#define BSC_ADDR (*(volatile union bsc_addr1   *)0x08000002)
定义了外扩的地址

#define        CS_RAM                PA.DR.BIT.B6
#define        WR                PA.DR.BIT.B12
#define        WRH                PA.DR.BIT.B13
#define        RD                PA.DR.BIT.B14
void main(void)
{
        RD=1;
        WR=1;
        WRH=1;
        CS_RAM=1;
        for(n=0;n<100;n++){nop();}
        PC.DR.WORD.L=0X0002;
        CS_RAM=0;
        while(1)
        {
        RD=0;
        nop();
        i=BSC_ADDR.WORD;
        nop();
        nop();
        nop();
        RD=1;
        nop();
        nop();

        WR=0;
        WRH=0;
        nop();
        BSC_ADDR.WORD=m;
        m++;
        nop();
        nop();
        nop();
        WR=1;
        WRH=1;
        nop();
        nop();
        PE.DR.BIT.B2=1;
        }
}
  我的PFC管脚控制都选择了总线模式了,可就是读写不成功。读的话在变量i=8,没有其他变化。
疑问:
1.是不是总线地址定义的不对,要怎么定义 ?
2.读写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小弟研究了几天了,无耐,求大虾帮助~~~~

楼主:
        BSC.CS2BCR.LONG=0x12490400;// reset val 0x36DB0600
                     BSC.CS2WCR=0x00000080;        // reset val 0x00000500
这个也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