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浪涌的防护

楼主(2013-02-18):
各位大侠,有人做过关于大功率LED的浪涌防护吗?
电源是国外厂家做的,我们负责电源后端的浪涌防护,LED的电流范围是0——20A,30个样品串联供电。
急急急~~~~

网友A:
正确的LED照明电源是稳流源,因此不需要浪涌保护。除非是国外厂家做的电源不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LED照明电源是稳流源,因此不需要浪涌保护。除非是国外厂家做的电源不符要求。 ...

确实是恒流源供电,不能保证恒流源就没有出现浪涌或者尖峰电流的情况,毕竟半导体激光器还是很脆弱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恒流源供电,不能保证恒流源就没有出现浪涌或者尖峰电流的情况,毕竟半导体激光器还是很脆弱的。 ...

项目上要求的是防止ns级别的浪涌或尖峰电流对器件的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恒流源供电,不能保证恒流源就没有出现浪涌或者尖峰电流的情况,毕竟半导体激光器还是很脆弱的。 ...

与稳压源多有过流保护相同:
稳流源应该有过压保护。用TVS就可以了

网友:
好奇的说!!

网友B:
那么多的TVS管,仔细选一个就好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项目上要求的是防止ns级别的浪涌或尖峰电流对器件的损坏!

不能用TVS
能描述一下电源的输出的特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TVS
能描述一下电源的输出的特性么

是不能用TVS,我们电源的参数是0——200V ,0——67A  。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单个样品的压降是1.8V——2.5V ,30个样品串联供电。
TVS相应快,但是阈值电压都很小。

网友D:
TVS的Vrwm可选到150V,串联使用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VS的Vrwm可选到150V,串联使用应该也可以的。

您好,能给我提供几个厂家的产品或者器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能给我提供几个厂家的产品或者器件吗?

vishay或君耀电子都有的,给你推荐一个系列的:SMBJ150CA。

网友E:
我有用过君耀电子的单向TVS,用在楼宇对讲产品中,30V的电路,但在客户处使用1年左右后出现过无故烧毁的现象,初步分析为耐压性能欠佳,所以请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用过君耀电子的单向TVS,用在楼宇对讲产品中,30V的电路,但在客户处使用1年左右后出现过无故烧毁的现 ...

嗯,谢谢提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提醒!!!

tvs使用有个原则,就是它的标称值要比实际电路的最高电压高出10%,比如30V的电源,要使用33V的TVS。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shay或君耀电子都有的,给你推荐一个系列的:SMBJ150CA。

还有一个问题,TVS是过压保护器件,当出现浪涌电压时,器件会导通,因为正常的工作情况下,电流也是很大的,最大可能到20A,有没有可能损坏TVS,哪个参数是衡量器件的过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tvs使用有个原则,就是它的标称值要比实际电路的最高电压高出10%,比如30V的电源,要使用33V的TVS。 ...

还有一个问题,TVS是过压保护器件,当出现浪涌电压时,器件会导通,因为正常的工作情况下,电流也是很大的,最大可能到20A,有没有可能损坏TVS,哪个参数是衡量器件的过流能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TVS是过压保护器件,当出现浪涌电压时,器件会导通,因为正常的工作情况下,电流也是很大 ...

功率。看你说的电流20A乘以它的标称电压是否超过了它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看你说的电流20A乘以它的标称电压是否超过了它的功率。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呵呵,不客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能用TVS,我们电源的参数是0——200V ,0——67A  。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单个样品的压降是1.8V——2. ...

电源输出平滑直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出平滑直流么

是的,恒流源输出。因为是国外订做,现在电源还没见影子。。。只有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恒流源输出。因为是国外订做,现在电源还没见影子。。。只有参数 ...

这就好办了,并电容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TVS是过压保护器件,当出现浪涌电压时,器件会导通,因为正常的工作情况下,电流也是很大 ...

最大峰值脉冲功率,利用最大钳位电压Vc和浪涌电流Ipp确定。

网友F:
你要防止的是ns级别的浪涌,TVC管瞬间电流可以很大的。例如P6KE24CA的参数:600W surge capability at 1m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防止的是ns级别的浪涌,TVC管瞬间电流可以很大的。例如P6KE24CA的参数:600W surge capability at 1ms ...

继续请教一个问题,TVS的Vrwm假设是在85V,Vc是130V,如果出现过压现象,就是TVS两端的电压在85——130V之间,TVS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一个问题,TVS的Vrwm假设是在85V,Vc是130V,如果出现过压现象,就是TVS两端的电压在85——130V ...

还是关心LED状态吧——受损:lol

警告,不要用T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关心LED状态吧——受损

警告,不要用TVS!

大神,能说下原因吗?电容器能把尖峰给滤除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能说下原因吗?电容器能把尖峰给滤除吗?

轻而易举。放在LED侧,忌在电源侧

你肯定吸收浪涌的必要性么,规范,惯例或其他有求

网友G:
TVS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而易举。放在LED侧,忌在电源侧

你肯定吸收浪涌的必要性么,规范,惯例或其他有求 ...

TVS放电源后端会有问题吗?我对保护器件这方面了解的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TVS放电源后端会有问题吗?我对保护器件这方面了解的不多

谁说TV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TVS了

那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

是你负责该项目么?:dizzy:
8楼 “不能用TVS  能描述一下电源的输出的特性么”
24楼 “这就好办了,并电容器啊”
28楼 “警告,不要用TVS!”
30楼 (电容器能把尖峰给滤除吗?)“轻而易举。放在LED侧,忌在电源侧”
33楼 “谁说TV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负责该项目么?
8楼 “不能用TVS  能描述一下电源的输出的特性么”
24楼 “这就好办了,并电 ...

好吧,我愚钝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