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单片机内部上拉(下拉)电阻阻值?

楼主(2013-02-18):
某些IC的IO口描述里只写了IPU/IPD(INTERNAL PULL UP/DOWN),但是并没有写具体的上下拉阻值。
请问如何测量?
例如对于IPU的引脚,用电流表将引脚短路到GND,电流表的示数就是内部上拉的等效电阻数值吗?

网友A:
用电流表将引脚短路到GND, 感觉不是个好办法.
对于IPU的引脚,拉一个已知电阻到地, 测量分压值.
另外, 由于是 mos 管而不是真的电阻. 测得的阻值可能受电压和稳定的影响很大, 属正常情况.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又学了一招。谢谢两位版主

网友D:
经验值200K,你也可以当做无穷大来处理,反正很大就是了

网友E:
先看数据手册。
上拉电阻可能是动态的。
GPIO电压不一样,驱动能力不一样,有些还有瞬间的加速功能。

网友F:
很多单版机的数据手册上是有的

网友G:
一般在电气特性里会有说明的

网友H:
一般为数十K到百K级,具体测量时可接一个数K到数十K的负载电阻使输出降低或拉高至中间电平,然后测输出电压后再用欧姆定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