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硬件流控问题

楼主(2013-02-18):
最近写一个串口驱动,中断方式,发现一个怪现象。
我打开RTS位,刚开始用串口1,解决复用管脚以后示波器终于能看到RTS有响应了。
然后继续做,发现怎么总是拉流控信号,开始没在意,然后突然发现竟然每读一次DR寄存器都会迅速拉一次RTS流控信号为高再迅速恢复低,就是每读一个字节动作一次,很是奇怪,我又用查询方式试了一下,读DR寄存器也会动作RTS信号,没有任何改变。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硬拿DMA方式实现串口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仍然是一字节出现一次。
中间还换过一次板子。
实在没想明白,希望用过USART RTS的大大指条明路~~~~ 我这个是怎么回事,你们做的RTS信号是怎么拉的。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用过USART 硬流控RTS的大大,更我分享一下你们是否正常,我的错误在哪里?
或者没听懂我可以再补充

网友A(2014-01-07):
对的,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2014-06-10):
我也在做流控,没找到方法啊,看器件手册呢!

网友C(2015-05-09):
    rts_out//output, uart request peer to send to me, come on!
    cts_in// input, pull-up, peer send 0 to allow uart send data out. may I s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