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驱动,跪求赐教,谢谢了!

楼主(2013-02-18):
菜鸟请教:
   1。请问如果用液晶屏显示一幅静态图像,就算是不更新正在显示的图片,也需要控制器不断的重复发送数据刷液晶屏吗?
   2。刷新液晶屏时,是先把对应整屏像素的gram刷新完以后再启动hsync和vsync等时序控制信号刷屏,还是更新gram和刷屏同时进行?
谢谢!

第一次接触这个,可能问题比较初级,见笑了,如有幸得到您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液晶不像数码管,不需要不断刷新,需要更改显示屏时,送新的数据给屏即可。液晶有命令的,你可以确定控制器型号再来具体根据情况操作。这种带液晶的板子和例程多的很。我店里也有很多开发板用LCD的。

楼主:
非常感谢 uet_cache的指点,谢谢!我是打算用ssd1963驱动640*480的屏。

网友A:
哦,我的都是用的9320,9325,320*240.。你可以找其它家板子看看

网友B:
ssd1963 与 9320,9325 其实除了命令字不同, 原理上没有区别.
可以网上下载些例程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 airwill,ssd1963是自己产生hsync等同步信号给液晶,而9320需要mcu产生hsync等同步信号给液晶,是这样吗?

楼主:
另外请教各位,什么牌子的工业液晶屏质量比较可靠,后续供货也比较稳定的,我看好多台湾的屏在大陆好像都没有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