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交流通路问题

楼主(2013-02-18):
两个N沟道增强型MOS通过漏源相连(下图),为什么它的交流通路有个1/Gm的互导?

原图
低频小信号

网友A:
注意T2的G接电源,即交流接地。输出端接T2的S,对地相当于接了个1/g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T2的G接电源,即交流接地。输出端接T2的S,对地相当于接了个1/gm2。

其实还真不懂。Gm2表示漏源电压对漏极电流的控制能力,1/GM2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还真不懂。Gm2表示漏源电压对漏极电流的控制能力,1/GM2呢?

gm2是MOS管T2的跨导,即电压Vgs对Id(或Is)的控制关系。这里输出接S,对地交流小信号直接加入Vgs,所以相当于并接了一个电导为gm2的电阻。电阻为电导的倒数,故标为1/g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