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菜鸟请教,关于改变单片机工作频率

楼主(2013-02-18):
第一次用AVR的单片机,老师给了一个MEGA128RFA1,要求改变工作频率测量不同频率下的功耗,请问各位如何改变工作频率?
谢谢啦!

网友A:
改分频熔丝位,换晶振都可以,还可以用另一个AVR输出PWM方波输入作为振荡源,改程序模拟各种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分频熔丝位,换晶振都可以,还可以用另一个AVR输出PWM方波输入作为振荡源,改程序模拟各种频率 ...

谢谢!
刚问了一下老师,他说可以使用默认的内部RC振荡,然后修改clcok prescarler寄存器的值来降低频率.请问如何在atmel studio里修改这个寄存器的值呢?谢谢!

网友A:
我在下载软件里修改的

貌似只能再下载软件里改

网友B:
用信号发生器输入到clk_in 不就可以了么,想测多少频率都可以。

网友C:
使用内部RC晶振,可以改变为1M、2M、4M、8M,只要编程熔丝位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8-20):
在下載程序里配置熔斷絲

网友D:
當然也可以在程序裡面進行設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當然也可以在程序裡面進行設置

程序里面可以设置熔丝?

网友D:
嗯 ,我有问过厂商FAE

网友F:
就是通过改变系统时钟的预分频寄存器来改变CPU的工作频率,

还有一个就是系统的功耗还与工作电压有关!甚至和你的程序有有关!